NG-B纳米编码器简介。是属于传感器的一种吗?

楼主(2013-07-25):
NG-B纳米编码器简介。是属于传感器的一种吗?

网友A(2013-09-13):
我知道它是传感器来的,但没有详细的描述

网友B:
NG-B计量系统的一些特点是独一无二的,特别像它低成本、快速、高度精确的插值算法(一种图像处理方法)的特点。双轴PolarFlash处理传感器的信号并产生两对A-quad-B输出,

该输出用于表示位移光栅与探头的距离,同时分辨率(可选)低至20纳米。

网友C:
嗯嗯,是传感器呢,楼上“今夕信”的解答是正确的,因为我公司就有这产品

网友D:
是的。它是传感器的一种。也是ZSY的产品。

网友E(2013-10-17):
是真尚有集团的么?

最近,我公司立足于市场需求,特推出用于XY二维定位的超精密纳米编码器。NG在制造栅格的过程中,能够保证其达到激光干涉仪的精度,并且以一个更经济的价格、更实用和更坚固的制造工艺来封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