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干燥机无法启动

楼主(2013-07-25):
  今天一台 江冻的 冷冻干燥 上午出现故障,红色指示灯亮,且冷煤低压力表 指针批到最大,这是什么故障呀,是不是冷冻干燥机的压缩机的冷煤泄漏了呀 ???

网友A:
先不要去判断压缩机,干燥机上应该有风扇的吧,在转吗?哪怕压缩机不工作他也应该转的,不转的话温度高机器要保护的,也要亮红灯的。仔细查查。

网友B:
仔细检查是不是冷却风扇故障!

楼主:
散热器上的风扇在启动时运行正常,但过会的报警后风扇也停下 !

网友C:
查压缩机,查前面的过滤器,查电磁阀。

网友D:
首先确认故障类型,过电流故障或是压力保护故障,

过电流故障,检查压缩机和冷却风扇电路故障或是机械过负荷。

压力故障,高压故障——冷却不良,清理散热片;环境温度过高;前期补充过制冷剂造成制冷剂过量。低压保护——制冷剂泄漏;电磁阀没打开;膨胀阀堵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是不是冷却风扇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首先确认故障类型,过电流故障或是压力保护故障,过电流故...

 值得学习,楼主应该按老师傅的方法逐一排查

网友G:
楼主辛苦,故障修复后。给个检修经过。让兄弟们也见识一下。

网友G:
低压过高故障重点查膨胀阀开度是否过大。感温包位置是否正确。卸载能量调节是否正常。分油器自动回油阀是否正常。供参考。

楼主:
  苦逼的热天,这几天上海的温度太高,昨天那会一测空压机房内温度达到 43 度,打电话缥厂家说是冷冻机因外部温度过高引起,重新 RESET 压差空开继续运行,然后用风机进行吹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