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同品牌的同容量变频器带负载有差异?

楼主(2013-07-25):
为什么不同品牌的同容量变频器带负载有差异?

比如同是1.5KW的三相变频器,有的品牌可以正常带动某个负载,另一个品牌却时常报警过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选择的器件不同,性能当然有差异。

网友B:
主要是过载能力 不同,  国产的变频器 一般过载能力都 不大好,再有你要选对变频器, 例如风机水泵型的,和通用型的 应用场合不同,对负载转矩的要求 要搞清楚。

选择合适的变频器。。

网友C:
过载能力不同,变频器性能也不同

网友D: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同功率的变频器不同品牌的价格不一样的原因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过载能力 不同,  国产的变频器 一般过载能力都...

 根据负载选合适的!

网友F:
除了楼上各位说的原因,还有就是变频器出厂默认设置不同,如运行曲线、过载设置、电机参数设置等,比如有的变频器不论大小,电机功率、电流等均设置为同一个参数。

网友G:
选型,硬件 加软件

网友H:
过载能力、曲线参数设置、负载类型设定等等,都需要关注。

网友I:
硬件架构不同,白说吧就是IGBT等功率部分用得大一下,更能够承受过电流。

控制软件不同,这才是变频器的核心。看看ABB的变频器使用的IGBT普遍比其它厂家的小,但带负载能力却更好。

网友J:
传说中的一分钱一分货,难道应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过载能力 不同,  国产的变频器 一般过载能力都...

感觉说到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