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与PLC通讯,用什么通讯线?

楼主(2013-07-25):
MCGS触摸屏和西门子PLC,三菱PLC通讯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线通讯?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自己按照说明书焊接条就行了

网友B:
茅斯是232。。。。。。。。。

网友C:
楼主,给你几张图看看,如果不清楚,

你可以下载MCGS教程看看,上面手册有说明。

网友D:
 是 S7 200 系列的吗 ?

 那是好像是标准的 2-2.3-8,8-3 的接线吧,再带上屏蔽线就行 !如不行的话就是 3-3, 8-8 自己焊接一根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你几张图看看,如果不清楚,你可以下载MCGS教...

太感谢了!

网友E(2019-11-05):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你几张图看看,如果不清楚,你可以下载MCGS教...

有没有连施耐德昆腾140系列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