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ks control builder出现同步错误

楼主(2013-07-25):
下面是在control builder日志中看到的:

A

  7/24/2013 10:10:34 AMEXPKS_E_SrLibExists (1L  .101.8011)Library FTW_HARTIO_001 is already in SR

网友:
(s) 2013-7-24 11:13:25(CB) EXPKS_E_IllegalValue (2L  .101.2037)HC_LIC04602.FANOUTA.CVEUHI[1]: Illegal Value

(s) 2013-7-24 11:13:25(CB) EXPKS_E_IllegalValue (2L  .101.2037)HC_LIC04602.FANOUTA.CVEULO[1]: Illegal Value

(s) 2013-7-24 11:13:25(CB) EXPKS_E_IllegalValue (2L  .101.2037)HC_LIC04602.FANOUTA.CVEUHI[1]: Illegal Value

(s) 2013-7-24 11:13:25(CB) EXPKS_E_IllegalValue (2L  .101.2037)HC_LIC04602.FANOUTA.CVEULO[1]: Illegal Value

(s) 2013-7-24 11:25:15(CB) EXPKS_E_ERR_CL_TREND_MAX_LIMIT_EXCEEDED (6L  .101.10407)The Server returned more rows than the maximum allowed of 25 for Trend Configuration. Only the first 25 rows would be saved.

(s) 2013-7-24 11:30:11(CB) EXPKS_E_CL_CANCEL (6L  .101.10291)User cancelled (up)load operation

(s) 2013-7-24 11:30:11(CB) EXPKS_E_CL_CANCEL (6L  .101.10291)User cancelled (up)load operation

(s) 2013-7-24 11:44:18(CB) EXPKS_E_IllegalValue (2L  .101.2037)HC_LIC04602.FANOUTA.CVEUHI[1]: Illegal Value

(s) 2013-7-24 11:44:18(CB) EXPKS_E_IllegalValue (2L  .101.2037)HC_LIC04602.FANOUTA.CVEULO[1]: Illegal Value

(s) 2013-7-24 11:44:18(CB) EXPKS_E_IllegalValue (2L  .101.2037)HC_LIC04602.FANOUTA.CVEUHI[1]: Illegal Value

(s) 2013-7-24 11:44:18(CB) EXPKS_E_IllegalValue (2L  .101.2037)HC_LIC04602.FANOUTA.CVEULO[1]: Illegal Value

2013-7-24 11:49:13(CB) $MUCB$:CControl::InitAllRelationships: Can not be view parent 2167493537 PT41202 Attr=268436096 CompTyp=B

2013-7-24 11:49:13(CB) $MUCB$:CControl::InitAllRelationships: Can not be view parent 2167493537 PT41202 Attr=268436096 CompTyp=B

2013-7-24 11:49:13(CB) $MUCB$:CControl::InitAllRelationships: Can not be view parent 2167493537 PT41202 Attr=268436096 CompTyp=B

2013-7-24 11:49:13(CB) $MUCB$:CControl::InitAllRelationships: Can not be view parent 2167493537 PT41202 Attr=268436096 CompTyp=B

   7/24/2013 2:16:56 PMEXPKS_E_kSrServiceShutdown (2L  .101.8066)ChkPtSrv Service has been shutdown because hsc_c_connect returned -1, err = 11067, syserr = 10035

2013-7-24 15:01:57(EMSERVER) Unable to get LogonRetryMax value from Registry

2013-7-24 15:01:57(EMSERVER) Unable to get LogonRetryIntervalSecs value from Registry

2013-7-24 15:01:57(EMSERVER) Unable to get LogonRetryTimeoutSecs value from Registry

2013-7-24 15:02:10(ERSERVER) Unable to get LogonRetryMax value from Registry

2013-7-24 15:02:10(ERSERVER) Unable to get LogonRetryIntervalSecs value from Registry

2013-7-24 15:02:10(ERSERVER) Unable to get LogonRetryTimeoutSecs value from Registry

B

2013-7-23 15:31:33(CB) Checkpoint rebuilt for module:SYNCPM04

2013-7-23 15:41:59(DB_ERDB) DBADMIN(CERDBAdmin::DisconnectSCAN): Failed to disconnect from SCAN Server.

   7/23/2013 4:03:03 PMEXPKS_E_kSrServiceShutdown (2L  .101.8066)ChkPtSrv Service has been shutdown because hsc_c_connect returned -1, err = 11067, syserr = 10035

2013-7-23 16:09:11(DB_ERDB) DBADMIN(CERDBAdmin::DisconnectSCAN): Failed to disconnect from SCAN Server.

   2013-7-23 16:14:19(CB) EXPKS_E_CB_INVMETHOD (1L  .101.12409)Error Invoking method SetCBValue on Parameter HDEVST.

   2013-7-23 16:14:19(CB) EXPKS_E_CB_INVMETHOD (1L  .101.12409)Error Invoking method SetCBValue on Parameter HCMD48.

   2013-7-23 16:14:19(CB) EXPKS_E_CB_INVMETHOD (1L  .101.12409)Error Invoking method SetCBValue on Parameter HCMD48.

   2013-7-23 16:14:33(CB) EXPKS_E_CB_INVMETHOD (1L  .101.12409)Error Invoking method SetCBValue on Parameter HDEVST.

   2013-7-23 16:14:33(CB) EXPKS_E_CB_INVMETHOD (1L  .101.12409)Error Invoking method SetCBValue on Parameter HCMD48.

   2013-7-23 16:14:46(CB) EXPKS_E_CB_INVMETHOD (1L  .101.12409)Error Invoking method SetCBValue on Parameter HDEVST.

   2013-7-23 16:14:46(CB) EXPKS_E_CB_INVMETHOD (1L  .101.12409)Error Invoking method SetCBValue on Parameter HCMD48.

2013-7-23 16:16:48(ERSERVER) SQL Query "{CALL ClGetParamDep(?)}" returned bad status -1: henv=a12298 hdbc=152238 hstmt=fffffffe

2013-7-23 16:16:48(ERSERVER) SQLError 01000, native 10054 [Shared Memory]ConnectionRead (recv()).

2013-7-23 16:16:48(ERSERVER) SQLError 08S01, native 11 [Shared Memory]General network error. Check your network documentation.

2013-7-23 16:17:03(ERSERVER) SQL Query "{CALL ClLoadGuiPrefByName(?)}" returned bad status -1: henv=a12298 hdbc=152210 hstmt=fffffffe

2013-7-23 16:17:03(ERSERVER) SQLError 08S01, native 0 Communication link failure

2013-7-23 16:19:12(EMSERVER) Unable to get LogonRetryMax value from Registry

2013-7-23 16:19:12(EMSERVER) Unable to get LogonRetryIntervalSecs value from Registry

2013-7-23 16:19:12(EMSERVER) Unable to get LogonRetryTimeoutSecs value from Registry

2013-7-23 16:19:13(ERSERVER) Unable to get LogonRetryMax value from Registry

2013-7-23 16:19:13(ERSERVER) Unable to get LogonRetryIntervalSecs value from Registry

2013-7-23 16:19:13(ERSERVER) Unable to get LogonRetryTimeoutSecs value from Registry

2013-7-23 16:23:06(ERSERVER) Unable to get () ReadOnlyConnections from Registry.

2013-7-23 16:23:06(ERSERVER) SQLError IM006, native 0 [Microsoft][ODBC Driver Manager] Driver's SQLSetConnectAttr failed

2013-7-23 16:23:06(ERSERVER) SQLError IM006, native 0 [Microsoft][ODBC Driver Manager] Driver's SQLSetConnectAttr failed

2013-7-23 16:23:06(ERSERVER) SQLError IM006, native 0 [Microsoft][ODBC Driver Manager] Driver's SQLSetConnectAttr failed

2013-7-23 16:23:06(ERSERVER) SQLError IM006, native 0 [Microsoft][ODBC Driver Manager] Driver's SQLSetConnectAttr failed

   7/23/2013 4:55:21 PMEXPKS_E_kSrServiceShutdown (2L  .101.8066)ChkPtSrv Service has been shutdown because hsc_c_connect returned -1, err = 11067, syserr = 10035

2013-7-24 9:20:20(CB) $$$ Deleting lcl, parameter PEERREADOPT left with 1 refs

2013-7-24 9:20:24(CB) $$$ Deleting lcl, parameter PEERREADOPT left with 1 refs

   7/24/2013 10:10:34 AMEXPKS_E_SrLibExists (1L  .101.8011)Library FTW_HARTIO_001 is already in SR

2013-7-24 14:29:49(DB_EMDB) DBADMIN(CERDBAdmin::DisconnectSCAN): Failed to disconnect from SCAN Server.

2013-7-24 14:36:26(DB_ERDB) DBADMIN(CERDBAdmin::DisconnectSCAN): Failed to disconnect from SCAN Server.

2013-7-24 14:43:04(DB_ERDB) DBADMIN(CERDBAdmin::DisconnectSCAN): Failed to disconnect from SCAN Server.

网友:
2013-7-24 14:44:33IXP- (End)   Deletion of Block Type

网友A(2014-12-05):
AB服务器重新erdb数据库文件覆盖 用主的覆盖备的 再打开同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