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口损坏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3-07-25):
在我们单位众多的S7-200PLC中,不时有通讯口损坏,致使不能连接PC或不能进行通讯。
在对PLC解体时发现,在PLC通讯口出有一芯片--75176,这就是通讯接口芯片,在芯片周围有5个FB,标识FB1~FB5,这其实就是5个保险,在通讯连不上时,一般就是这5个保险中的某个烧毁了,可用同等型号的保险代替,也可用导线直接短路。
一般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更换时要注意,由于元件时贴片的,十分小,空间也小,所以焊接时注意不要短路。

网友A:
这个不错哈,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在线路过压程度不严重、持续时间不长久,仅造成保险电阻烧坏的情况可以更换损坏的器件,如果严重情况下75176也会击穿的,那就必须更换该集成块了,不过这种块管脚少,还算好换。

网友C:
西门子200编程电缆USB的好像可以带点拔插;

但是建议不要带电拔插,损坏了不值得的;

网友D:
拆了个 S7200  中的224XP 型号。没发现有FB1-FB5 。75716A 到是有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经验

网友F:
附上图片,此贴必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