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EMENS S5 的一点知识

楼主(2013-07-25):
   SIEMENS 的 S5 系列 PLC 虽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其优良的性能及其性能到现在很多服役了几十年的设备上还有很多 S5 的一些 PLC 在运行,今天共享一点有关 S5 的知识

RN/ST CPU运行/停止开关: RN -- CPU正常运往
ST -- 不扫描程序, T C F PIQ 保持CPU进入ST前的状态
禁止输出
RN灯: CPU 运行指示灯
ST灯: CPU 停止运行指示灯
ST灯闪亮时表示PLC 有故障
注: 当RN/ST开关由ST位置拨到RN位置时, RN灯和ST灯同时亮, 表示进入启动状态
QVZ灯: 超时( 一个模板被寻址后60us内不回答就产生QVZ超时 )
ZYK灯: 扫描时间超时 (RS96设定值)
BASP灯: 禁止数字输出点输出

复位设置开关:
NR位置 -- T C F 无保持
RE位置 -- T0--T63、C0--C63、F0--F127 保持, 其余不保持
OR位置 -- 总复位( 总清 )
复位开关仅在重新启动时有效

(2) 电源模块:

0. EXT BATT ◎ ◎: 电池电压测量端子
1. 电池: 用 3.6V, Size C, L-120 电池, 当电压低于2.8V时报警
2. BATT LOW 灯: 无电池或电池低于2.8V时灯亮(黄色)
3. RESET 开关: 换上电池后推一下RESET开关可将BATT LOW灯息灭
4. 5V DC 灯: I/O 模块用5V电源指示灯
5. 5.25V DC 灯: 编程器用5.2V电源指示灯
6. 24V DC 灯: 20MA电流环用24V电压
7. INT DC POWER开关: 内部直流电源开关

网友A:
一看图片就知道是国外来的,还真没见过S5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