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三菱FX-1S通讯不能读模拟量

楼主(2013-07-25):
开关量可以读写,但是模拟量不能读写。

网友A:
楼主,我以前遇到的情况可以给你讲讲,我用组态王和西门子S7-200通讯,来读取液位,但是S7-200的模拟量数据类型为WORD,而组态王只有INT类型,然后我在S7200里把数据转换成INT可以读写,楼主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以前遇到的情况可以给你讲讲,我用组态王和西门子...

我试下看

网友B:
  这个转换是在 FX PLC 中进行还是在 组态王软件中进行呀 ?

网友C(2016-06-13):
用opc连接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