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时间继电器复位如何使用?

楼主(2013-07-25):
大家好!

小弟想问一下三菱plc   MT的和DH48S的时间继电器的暂停复位怎么用啊。我知道时间继电器怎么用,就是plc断不了电,后来我加了五脚继电器就好了,但是继电器工作有一个时间那个时间我接受不了。

求大师解答???????????????、

网友A:
楼主的题目,估计高手都不好来回答,建议楼主修改标题。

网友B:
看到撸主这题目,我第一感觉就是要杀掉,幸好看到里边内容了。

已经帮撸主修改了题目,建议撸主以后注意些,既然请教问题就用心些。

网友C:
 表示:  没看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表示: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题目,估计高手都不好来回答,建议楼主修改标题。

 谢谢咯!

楼主:
你有三菱PLC视频教材吗?如果有你可以给我一份吗?

374882624@QQ.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到撸主这题目,我第一感觉就是要杀掉,幸好看到里边内容...

 楼主所述不明,改题与内容不符!

个人理解:输出继电器粘接,楼主外围假装,自然接受不了内部控制;建议,有空余点位的话,修改程序,改输出位置,没有多余点位,更换内部输出继电器。

网友F:
是不是断了之后马上又接通了 很快 程序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