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 电阻的作用
爱运动,爱生活—王者之师

楼主(2013-07-25):
红色线圈内电阻的作用?求解ing

网友A(2013-08-25):
反接制动控制线路
        由于反接制动电流较大,当电机容量较大,制动时则需在定子回路中串人电阻降压以减小制动电流。当电动机容量不大时,可以不串制动电阻以简化线路。这时,可以考虑选用比正常使用大一号的接触器以适应较大的制动电流。
由于反接制动采用了速度继电器,按转速原则进行制动控制,其制动效果较好,使用也较方便,鼠笼电动机制动常采用这一方式,如图

网友B:
那三个应该是吸收回路,是RC串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