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简单判断旋转编码器好坏

楼主(2013-07-25):
如何用万用表简单判断旋转编码器好坏

现有一24V HTL增量旋转编码器,连接其24V,0V,A,A-,B,B-六根线到CU310的X23端口,上电无法正常工作,万用表测得电源端子电压为2点几V,拆掉再量发现CU310输出电压是24V。怀疑编码器故障,把编码4器只接24V,测得对0电压为A=0V,A-=24V,B=24V,B-=0V,请问编码器正常吗?编码器厂家说正常应在15V左右?相同编码器好几只都是这样。
答:首先要看编码器的供电多少伏,信号又是多少伏。用万用表测量的话就按照说的那样测量,A+对0,A-对0,B+对0,B-对0,所测的值和编码器参数值比较。不过用万用表最多测出电压,有可能你所测的电压还是虚电压,最好的就是用示波器进行测量。有时候你测的编码器电压虽然正常,但是却不能使用,经常频繁报故障。一般编码器报的故障都是设定转速与实际转速偏差过大,这样可以先检查编码器的屏蔽连接等等,防止电磁干扰,同时可以将偏差参数值适当调大看下情况。用万用表不能精确检查编码器是否完全正常,万用表可以简单检测增量编码器的好坏:
给增量编码器通电,量测A/B/Z的输出电压,如都没有,电源部分损坏或主芯片损坏,如某相有,缓慢转动编码器的轴,A/B相应该是轮流电压高电平到电压低,1/2的几率,而Z是一圈有一次高电平,高电平的电压一般是输入电压的低2V或更高,如某相始终不出现高电平,或输出的电平很低,则该相损坏了。 如果这种方法检测是好的,那再看示波器,一看波形是否已经失真,而看是否有脉冲缺失,再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