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线数越多,精度就越高

楼主(2013-07-25):
伺服电机编码器线数越多,精度就越高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编码器线数越高,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越高,就致使一些人单纯的考虑是不是自己的设备控制精度不够单纯的去追求配有很高编码器线数的伺服电机。殊不知伺服电机的主要成本就在于编码器,编码器越高,所花费的成本也就更大,对于一些不太清楚的人望花冤枉钱。
编码器的刻线有10000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无知的追求,你花高价买的这个10000刻线的编码器,可能不会帮助你,反而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编码器的类别要与伺服电机的属性一致:要与伺服电机的属性一致 直流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刻线要与直流电机的槽数相配合; 交流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刻线要与交流电机的极数、相数相配合; 目的是刻线是电机步进的整数倍,这样编码的检测信号就会是整数,不会有小数,不会有偏差;所谓增量式和绝对式编码器,差别就是前者只有秒针,没有分针、时针的计时器一样。
编码器的作用,主要是能检测伺服实际运行的步数、转数等到,并能输出实际运行所需要的信息,如起点位置、转向、……。系统的目的是被驱动的工件的位置、位移、速度等的精确控制,这个控制的精确度恰恰与编码器的刻线多少无关,只要编码器能精确检测出步数即可。

网友A:
要把机械设备的精度和编码器的线速结合起来考虑

网友B:
高解析度之伺服其目的在追求運動過程的平順度 非追求定位之精度

請樓主搞清楚 不要誤導他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解析度之伺服其目的在追求運動過程的平順度 非追求定位...

 我同意这位仁兄的观点

网友D:
“编码器的刻线有10000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无知的追求……目的是刻线是电机步进的整数倍,这样编码的检测信号就会是整数,不会有小数,不会有偏差”

这段话还是很有创意的,基本达到创伤的程度的。

反馈是控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不是唯一环节。不盲目追求高反馈分辨率着一点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应该是混淆了精度和分辨率的概念。

网友E:
线数高分辨率高,但精度不一定就提高。

网友:
某大湿的隔夜饭又被其粉丝拿出来炒了!

网友F:
对PMSM电机而言,编码器精度高控制精度不一定高,编码器精度不高控制精度一定不高。

网友G:
误导贴。

就精度而言,1024线、2048线、2500线足以。欧洲比较客观,标称的是实际可以达到的定位精度。

但是为了提高系统刚性、减小跟随误差,需要高分辨率的编码器,日本和欧洲走了不同的路线。日本人直接宣称是17位或者20位,实际物理定位精度也就是1024线的或者更低512线的定位精度,发现这样宣传,市场认可度高。

而欧洲人是单独再传送一路正余弦信号出来,提高伺服器性能,但是不宣称17或者20位,还是比较地道。

要提高伺服器性能,没有不二选择,就是要提高编码器分辨率,注意不是精度,他们是两码事。

分辨率就像ADC采样一样,提高分辨等级,由于线性度、偏移等原因,精度能否达到和分辨率没是两码事。

网友H:
串行总线反射式光电编码器,将会带来编码器行业的一次革命。 www.yzmotion.com

网友B:
樓上 做廣告也就算了 用了革命兩個字 你的責任也太沉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樓上 做廣告也就算了 用了革命兩個字 你的責任也太沉重

 革命二字的比喻一点也不夸张啊,编码器也研究不少年头了,看着多摩川攻城掠地,国内市场一年几百K的量,被悉数拿下,心里发痛啊,没有办法人家做的就是稳定,国内某大厂的也就是多摩川供货紧张的时候有点机会。

编码器的利润其实挺高的,但是风险系数远远高于其他电子产品,因为由于应力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出问题都在半年或者一年左右的时间。

反射式光电编码器,从物理结构和机制上彻底解决编码器由于应力和敲打导致损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