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伺服驱动器故障

楼主(2013-07-25):
东元伺服驱动器TSTA50D报故障AL-02

查手册为电压过高,检查电压245V,不知何原因?

如何解决!

网友A:
245V的电压还是高了点,建议一般不要超过234v,超过234V容易报警AL-02

楼主:
是内部的什么器件出现了故障?

网友B:
有3个方面会导致伺服跳AL-02过压保护:

1、输入电压高,现象:上电马上就跳;

处理方式:降低输入电压;

2、负载惯量大,现象:工作之后马上就跳;

处理方式:加泄放电阻;

3、伺服母线电压和实际电压不符,出厂校准过的,出现的概率不大,现象:工作之后可能就跳;

处理方式:用万用表量母线电压实际值,然后通过参数进行补偿,具体参数可问厂家;

个人认为楼主第二个方面出现的概率较大,当然这是与输入电压息息相关的,在不能降低输入电压的前提下,只能加外置泄放电阻了;

楼主:
使用了三年了,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C:
先帮顶了,支持下啊,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