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容量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3-07-25):
一大学新建实验大楼,设计公司是这么估算负荷,选择变压器容量的,请问合适否?:
  该实验大楼建筑面积约30000平米,主要用于机械专业、交通运输专业以及电子专业使用,(动力设备主要包括举升机、机加工机床、数控机床、空压机、蜗轮机等)动力负荷1500KW,照明负荷1100KW,设计步骤是:

Pe=1500+1100=2600KW,(取需要系数Kx=0.3,同时系数Kt=0.8,cosΦ=0.85)所以
Pjs=Pe*Kx*Kt=2600*0.3*0.8=624 KW ,Qjs=Pjs*tanΦ=387 Kvar ,Sjs=734 KVA
因此,选择一台800 KVA的干式变压器。

本人认为,此设计单位计算过程中,需要系数取的过小,负荷计算结果不合适。
在此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不合适。

1、变压器余量选择过小,应选择1200KVA变压器,该变压器加400Kvar补偿;

2、考虑到该项目为实验室用,所以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较高,所以建议选择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正常的时候两台变压器均分负载,当一台检修或者故障时另一台承担所有负载,顾选用两台1200KVA的变压器,并加400*2的无功补偿。

网友B:
计算方式及公式不太合理,但其结果却差不多,因为按常规,照明是晚间用的,而实验是白天做的,两种负载基本不同时,因此800KVA基本差不多,如果用1000KVA的也行。

网友C:
微笑哥接的私活吗

网友D:
不合适,

动力负荷和照明负荷,应分别计算。

另,考虑学校试验室的特殊性,应选用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2台800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合适。1、变压器余量选择过小,应选择1200KVA变...

 这个是误导,1200KVA是非标的,不是标准系列的。

选两台800KVA的,单母线分段运行的方式,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最经济的是选两台630KVA的单母线分段运行,计算负荷的70%来选择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