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端单相220V变频器输出三相380V什么原理

楼主(2013-07-25):
输入端单相220V变频器输出端三相380V什么原理   具体怎么变过来的  最好说详细

网友A:
不可能吧,还带升压的啊,如果这么做有点复杂,还得交流先整流为直流,再逆变为更高的电压,然后再整流再逆变?太辛苦了吧啊?

网友B:
注塑机最佳节能改造方式——异步伺服系统节能改造,异步伺服系统配置是不需要更换油泵和伺服电机的,这种系统配置在减少注塑机改造成本的同时不影响伺服系统的节电率,可以达到真正的高节能低投资。

节能咨询(联系电话:020-66608911)

广州能之原www.nezoy.com竭诚为您服务

广州能之原节能有限公司,注塑机节能改造,中国塑胶工业节能第一品牌!

网友C:
北京茨浮电气生产的变频器

网友D(2013-11-07):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还带升压的啊,如果这么做有点复杂,还得交流先...

一般的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不会高于输入端电压的。

是不是直流端有升压电路或者输入端有升压变压器?亦或者输出端有升压变压器?

网友E(2013-12-12):
  首先你要知道 伺服变频器的工作原理,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很是简单,我这还有很多变频器直接输入 48VDC 的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