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的压力可否用PID控制

楼主(2013-07-25):
请问大侠们,如果压力是呈正弦曲线之类曲线变化,能否用PID来控制调节每次压力的最大值呢?(压力基本是一冲一放的形式,不能稳定

网友A:
PID参数是根据控制对象的惯量来确定的。
大惯量如:大烘房的温度控制,一般P可在10以上,I=3-10,D=1左右。
小惯量如:一个小电机带一水泵进行压力闭环控制,一般只用PI控制。
P=1-10,I=0.1-1,D=0,这些要在现场调试时进行修正的。

书上的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这里介绍一种经验法。这种方法实质上是一种试凑法,它是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在现场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这种方法的基本程序是先根据运行经验,确定一组调节器参数,并将系统投入闭环运行,然后人为地加入阶跃扰动(如改变调节器的给定值),观察被调量或调节器输出的阶跃响应曲线。若认为控制质量不满意,则根据各整定参数对控制过程的影响改变调节器参数。这样反复试验,直到满意为止。
   经验法简单可靠,但需要有一定现场运行经验,整定时易带有主观片面性。当采用PID调节器时,有多个整定参数,反复试凑的次数增多,不易得到最佳整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