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里SFC的输出指令TRAN怎么输不进去?

楼主(2013-07-25):
三菱PLC里SFC的输出指令TRAN怎么输不进去?

网友A:
改变PLC型号

你目前设置的CPU型号不支持该指令,所以软件指令系统找不到,非法。

网友B:
这样就行了,直接键盘输入TRAN就行的,不就选择方框的

网友C(2019-02-20):
直接输就行了  不加线圈和应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