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好拆卸集成电路的几种方法

楼主(2013-07-25):
     在集成电路检修时,经常需要从印刷电路板上拆卸集成电路,由于集成电路引脚多又密集,拆卸起来很困难,有时还会损坏集成电路及印刷板。但是,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善于动脑和总结,完好拆卸集成电路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1.吸锡器吸锡拆卸法:使用吸锡器拆卸集成块,这是一种常用的专业方法,使用工具为普通吸、焊两用的电烙铁。拆卸集成块时,只要将加热后的两用烙铁头放在要拆卸的集成块引脚上,待焊点锡熔化后被吸人吸锡器内,全部引脚上的焊锡吸完后,集成块自然就可以轻松拿掉。
  2.内热式解焊器拆卸法:使用时,首先挤压橡皮球,将焊料收集筒上的锡焊头置于解焊点上,待焊料熔化后,放松橡皮球,焊料被吸入收集筒内。然后将电烙铁离开解焊点,再挤压橡皮球,将收集筒内的焊料从吸锡头喷出。
  3.医用空芯针头拆卸法:寻找医用8~12号空芯针头几个,使用时,针头的内径正好能套住集成块引脚为宜。拆卸时用烙铁将引脚焊锡熔化,及时用针头套住引脚.然后拿开烙铁并旋转针头,等焊锡凝固后拔出针头,这样,该引脚就和印刷板完全分开。所有引脚都如上述方法做一遍,集成块就可以轻易被拿掉。
  4.多股铜线吸锡拆卸法:取一段新塑料软线,用钳子拉去塑料外皮。将裸露的多股铜丝截成70mm-100mm的线段备用,并将每段头尾稍稍拧几转,使其不会松散。揿压裸线也能成股均匀地平摊被压住为好,将裸线段用酒精松香溶液均匀地浸透晒干。线上的松香不要过多.以免污染印刷版。拆卸集成块时,将上述处理过的裸线压在集成块的焊脚上,并压上电烙铁(一般以45W~75W为宜)。此时,焊脚处焊锡迅速熔化,并被裸线吸附。然后缓缓拉动裸线,使裸线上未受锡部分行经焊脚烙铁间。由于毛细现象作用,焊脚上焊锡被吸收殆尽,焊脚即与印刷板分离。待所有焊脚吸焊工作完成后,集成块即可与印刷板分离。(http://www.diangon.com/ 版权所有)
  5.电烙铁毛刷配台拆卸法:该方法简单易行,只要有一把电烙铁和一把小硬质毛刷即可。拆卸集成块时先将电烙铁加热,待达到熔锡温度,将引脚上的焊锡熔化后.趁热用毛刷扫掉熔化的焊锡(用硬鬃刷为宜.如果一次刷不干净可加热再刷,直至把焊锡清除掉).这样就可使集成块的引脚与印刷板分离。该方法可分脚进行.也可分列进行。最后用尖镊子或小一字螺丝刀撬下集成块。
  6.增加焊锡熔化拆卸法:这种方法是最省事的方法.只要给待拆卸的集成块引脚上再增加一些焊锡,使每列引脚的焊点连接起来,这样以利于传热,便于拆卸。拆卸时用电烙铁每加热一列引脚,就用尖镊子或小“一”字螺丝刀撬一撬。给两列引脚轮换加热.直到拆下为止:一般情况下,每列引脚加热两次即可拆下

网友A:
很好,适合于电路板维修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适合于电路板维修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