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设置

楼主(2013-07-25):
各位大师请问两个台达触摸屏同时用485与台达EH PLC通讯怎么设置,尽量详细点 求科普 求指导!!!!!!

网友A:
站号设置好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号设置好就可以了啊

大师站号怎么设置能详细点吗  他那里打不开是灰色 的

网友B:
须进入“系统菜单”,里面有“HMI站号”选项、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须进入“系统菜单”,里面有“HMI站号”选项、可以修改。

系统菜单说明白点是电脑的还是触摸屏的怎么进入求步骤谢谢

楼主:
对: ansha1990612 回复内容:对: ljbcompany  须进入“系统菜... 内容的回复!用的是B系列触摸屏无按键

网友C:
2个触摸屏同时通讯做不了的,485通讯时,触摸屏都是作为主站读PLC的,而一个485网络中只允许存在一个主站,所以2个触摸屏做不了的,非要做的话就再买一个485扩展板,2个触摸屏各接一个通讯端口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触摸屏同时通讯做不了的,485通讯时,触摸屏都是作...

谢谢小张同志 我用232转485转接头解决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