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系统时间设置不了

楼主(2013-07-25):
使用DOP-B07S411触摸屏,在画面上组态”日期显示“”时间显示“”星期显示“,同时在画面上组态一个”系统时间日期“按钮。调试时,触摸按钮,弹出时间日期设置框,,设置时间后,点储存,显示的时间没有变化。再次点”系统时间日期“按钮,日期时间仍为原来的,没有变化。设置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A:
顶一哈,期待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B:
是不是和PLC的时间同步了

楼主:
HMI有时钟功能,没有的话应该显示不了时间日期,而且还看到时间在走动。没有设置读取PLC的时钟啊。

网友C:
“选项”/“万年历更新设定”,“启用时间自动更新”。

网友D:
1, 是不是 你设的时间和PLC的时间同步了,不能修改

2, 还有可能就是你设置的时间功能在 PLC 中没有数据字,是不能修改确认的

楼主:
这里没有勾选,应该与PLC无关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里没有勾选,应该与PLC无关了吧。

楼主:
问题解决,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校正触摸屏后便可以了,但自己制作的很多其它按钮未校正前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