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1N 60MR plc IO板故障问题 懂修工控请进

楼主(2013-07-25):
我手上有一个FX1N60MR的PLC 奇怪的很,在常规测试中,X的输入端子很正常,但是(全部)输出端子有问题,具体就是在程序里让条件满足后,输出信号的指示灯亮了,但是里面的继电器没有动作,(根本没有听到动作的响声)。最好没办法了。我用同一型号的PLC(FX1N60MR)把IO板,cpu板,电源板的调换试过了,结果发现是IO板的问题,请问还能修好吗?我该怎样做,我都把IO板用酒精泡洗过还不行的,还有其他好办法吗??听说有软件可以修复吧。在这里诚心请教高手们了。

网友A:
其实楼主的问题字节已经解决了,换IO板

网友B:
1 如果是全部的输出端子都没有动作,那就是IO板上的主芯片坏掉了,也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2 如果是个别输出没动作,可以拆下对应的继电器,距离近的两个脚接24V看有无动作,无动作就是继电器坏了,换个好的就行了。

3 如果是连着的几个继电器无动作很可能是IO板上对应的083A芯片坏了,换个好的试试。

这是硬件问题,软件无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如果是全部的输出端子都没有动作,那就是IO板上的主...

083A芯片坏请教是那个呢?比如在哪里附件?上面没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