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判断接触不良故障点

楼主(2013-07-25):
当一条控制回路上串联有多对触点时,如果发生接触不良故障,如何准确定位故障点?烦请各位师傅多多指点。

网友A:
接触器是不可以串联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是不可以串联使用的。

但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可以串联在控制回路中的。其他还有中间继电器,热继电器,计数器,计时器,按钮,行程开关等,它们的触点都是要串联或并联在电路中的。

网友B:
接触不良而又故障不稳定的情况,有时凭经验、有时凭分析,等;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纯粹顶一下帖子。

网友C:
我也只是来围观一下,我不说话

网友D:
要分析具体电路。可用短路法。确定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明白,接触器辅助触头在控制电路中的串、并。

网友F:
有发热现象的话可以使用远红外测温仪直接找到问题点,这类问题一般确实不好发现问题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要分析具体电路。可用短路法。确定

短路法比较好使,另外选用优质电气零配件很关键,可以省不少心。

网友H:
如果逻辑过多,请使用logo!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是不可以串联使用的。

你这种理解,无敌了!!!你是神马人~~~~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回复。公司的设备比较旧,备件也不齐全,感觉很无力····

网友J:
可以测量压降,探测温升等等。也可以分段检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接触器是不可以串联使用的。 内容...

 阁下对楼主的见解理解错了:他的意思是一个控制开关 不能同时带动两个接触器,就好比西门子在一个网络里不能有两个线圈输出。

网友L:
这个:只有凭经验查找,一般出问题较多的总是同一个器件或者同一品牌器件

网友M:
1, 只有凭经验查找

2,用测温仪测量触头,温度偏差较大的一般接触不良

3,如是有 PLC 连接信号点的,也可通过 监控软件中的对信号点的输入通讯闪烁来检查,这个是最为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