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电柜里的地线是怎么接的

楼主(2013-07-25):
 想问问大家自动控制电柜的地线是怎么接的?

 因为里面有PLC,开关电源,变频器,触摸屏。它们都有接地要求的。

 而我是把变频器,开关电源的地线串起来接到地的。听别人说PLC,触摸屏的地线跟开关电源的地都接在一起      干扰会更严重?这个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A法就是我接电柜的方法,但被指出是错误的接法。

 B法则是被指正确的接地方法。

 何解?

网友A:
采用下一种接法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用下一种接法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C:
还是B比较可靠哦 A当中有一个出问题的话 其他的就不好用了啊

网友D:
肯定B的方法对嘛。。。

网友E:
其实都可以。。只是B更保险。。

网友F:
  肯定B的方法对嘛。。。

  电工书上就有要求说接的地线不能串连, 要全部单独接到接地桩上

楼主:
我其实是想问一下大家在做电柜的时候是用A法还是用的B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