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西门子20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7-26):
SIEMENS S7-200CN

第一嗰图是自锁电路,但不知道为什么Q0.1就是不通电(此图是我在CPU通电的情况下截的图) 难道我画错了?

有人说是什么双线圈,这个CPU是新的,应该不会吧。第二嗰图我试了下,Q0.1换成常闭,又可以了。请教各位大神了,哪里出问题了?还是真要清除PLC?新手,很多真不懂,谢谢!!!

网友A:
没有看到任何使得Q0.1得电的条件

网友B:
自锁电路,楼主这个是简单的启停电路。

为什么用Q0•1

用Q0•0吧。

网友C:
楼主应该是画错了吧。自锁电路的话,应该是同一个线圈和触点啊。怎么可能Q0.0的线圈和Q0.1的触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锁电路,楼主这个是简单的启停电路。为什么用Q0•1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一开始常闭Q0.1就一直处于0状态,当然不得电,是不是想画启保停电路嘛。用二楼的。

网友:
搞错了,用Q0.0来自保,如果用Q0.1你就停不下来的

网友F:
自保点的和输出点不是一个线圈,类似不是一个接触器,所以不是自保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一开始常闭Q0.1就一直处于0状态,当然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锁电路,楼主这个是简单的启停电路。为什么用Q0•1用...

谢谢大神,今天试下了,OK了,灰常感谢!

网友H:
                         你是画错了

网友I:
二楼正解!这个是自锁电路

网友J:
楼主这是干嘛呢,连起保停都没有搞清楚啊

网友K:
同一个线圈一个常开一个常闭肯定不能两个同时闭合了!

网友L:
楼主真的应该好好看看书了。

网友M:
楼主果然是菜鸟,Q0.1有没有搞错?这好比你穿第一双鞋却去系另一双鞋子的鞋带。

网友N:
触点用错了。。。。。

网友O:
自锁为什么用别个线圈的触点?

网友P:
罪过,罪过。施主,得饶人处且饶人。楼主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我们放过他吧。

网友Q:
这个是我画的启保停电路,利用输出线圈的常开触点进行自锁。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R:
LZ,are you kidding me!

You are not programming,you are just drawing a picture!

网友S:
在这个事情上纠结 就没得意思了嘛 大虾些

网友T:
引用 网友R:
LZ,are you kidding me!You a...

这哥们太有才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P:
罪过,罪过。施主,得饶人处且饶人。楼主已经得到了应有的...

 路过

网友V:
二个不相干的地址,怎么联系起来?

要么把线圈改为Q0.1要么把自锁触电改为Q0.0。

网友W:
有没有施奈德PLC的大神呀,本人想学学unity,全然不懂。有好心人指点指点么?感激不尽Q24394418

网友X(2013-09-11):
是简单,这么多人都看出来了,Q0.1和Q0.0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Y: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是画错了吧。自锁电路的话,应该是同一个线圈和触...

网友Z(2013-10-14):
要满足自锁的条件,必须是q0.0.我觉得你应多了解一些电路的知识,这样才能更好的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