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ppi 通讯

楼主(2013-07-26):
为什么西门子cup224XP 两个通讯插口,我的只有左边的可以和电脑连接,右边的连不起。我师傅说可能是程序中右边的通道被占用了,没懂。请指教啊。。

网友A:
如果是新买的PLC,那么都可以下载程序的;但是如果作为自由口,那么就连不上了,或者端口设置了,也是连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买的PLC,那么都可以下载程序的;但是如果作为...

是新的,是不是modbus协议的设置问题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是新买的PLC,那...

 端口在哪里可以设置呢?

网友B:
系统块里面

或者你的程序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块里面或者你的程序里面

 OK 了 我在程序里面把modbus 通讯初始化设置的程序屏蔽了就好了,现在都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乐在骑中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