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电气控制柜的设计要求

楼主(2013-07-26):
一般低压电控柜二次线路,电压线路最小配线截面积1.5平方,电流回路最小截面积2.5平方,电流回路指,电流互感器,电流表,功率因数表的电流信号线,互感式电度表的电流信号线,等等,流过的电流大小为5安培 。另外动力线就黄绿红,零线蓝色或淡蓝色(有些是灰色。因为国际标准也区分是欧洲标准或是美国标准)。电路主线至少1.5平方毫米的黑线,控制线交流电压1.0平方的红线,直流电压1.0平方的蓝线。信号线颜色不做要求。

网友A:
这个是国标吗?

觉得要求蛮苛刻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国标吗?觉得要求蛮苛刻的啊

  这还不算苛刻,有些电控柜,像PT(电压互感器)端子箱要求电压导线不得小于2.5个平方,CT(电流互感器)端子箱要求电流导线不得小于4个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