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物位计使用的注意事项

楼主:
1 介电常数的影响 低介电常数和变介电常数的被测介质,优选导波雷达。低介电常数液体介质反射信号弱,信号衰减严重,物位波动和泡沫散射引起信号减弱,罐内障碍物反射引起虚假信号,为此就需要发射较强的电磁波信号,并采用功能强的微处理器进行复杂的信号处理。这就使得常规交流供电雷达物位计价格非常昂贵,但仍难以较好的解决在上述条件下的物位测量问题。导波雷达和常规雷达一样,采用传输时间来测量介质物位,信号自烃类[介电常数2~3]液体表面或自水[介电常数80]面反射回传的时间一样的,不同的只是信号幅度[强度]的差别。普通雷达须考虑介质的影响,比较难辩识返回的各种信号,从杂散信号中检出真正的物位信号,而导波雷达仅需测量电磁波的传输时间即可,无需信号的处理和辨别。
2 固体物料测量 对于粉状物料,可以选择缆式导波雷达。由于微波在钢缆中传输,物料在输送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对测量没有影响。闪速炉的精矿、石英、粉煤均采用E+H公司的FMP40系列的缆式导波雷达,测量效果良好。对于颗粒状或块状物料,须选用高频雷达物位计。而且微波的发射角愈小愈好。因为微波的频率越高,微波的波长越短,保证发射出去的雷达波能够在粗糙的固体表面最大程度地被反射回雷达探头,发射角愈小,形成杂波和漫发射的概率就越小。
3 液体、物位的测量 对于液面相对平稳的罐体,且被测液体的介电常数较高,可以选择普通雷达物位计。对于液面波动大、或带有搅拌的罐体,或被测液体的介电常数较低,应优选导波雷达。因为导波管对液面有整型作用,且导波雷达的微波反射不易受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被测液体的介电常数和密度变化对测量结果没有影响。对于被测液体的粘度≥500cst,且液体粘附性较强的情况,不能选择导波管方式测量,因为粘附和结晶会堵死导波管。从而形成虚假物位。可以选择导波杆方式来测量。当介质在探头上的涂污对测量物位的影响可分为两种:膜状涂污和桥接。膜状涂污是在物位降低时,高粘液体或轻油浆在探头上形成的一种覆盖层。由于这种涂污在探头上涂层均匀,因此对测量基本无影响;但桥接性涂污的形成却能导致明显的测量误差,当块状或条状介质污垢粘结于波导体上或桥接于两个波导体之间时,就会在该点测得虚假物位。
4 雷达物位计的基本设定
(1) 根据物位计测量储罐的形状,设定储罐特性。
(2) 根据检测介质的特性设定介电常数。
(3) 在过程条件一项选择所测介质的过程变化情况,如果是杆式的雷达物位计,还应该设定探头底部的接触情况。
(4) 接下来按照工艺要求设定物位计的空标和满标值,如果是导波管的还应该设定导波管的直径。
(5) 根据设定的空标值做全程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