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信捷触摸屏问题的朋友进来说说

楼主(2013-07-26):
小弟,对信捷触摸屏有点心得,有需要解决问题的朋友:请留下您的问题或留下您的邮箱,尽我所能为您解决问题。

网友A:
信捷触摸屏触摸有偏移怎么矫正啊?

楼主:
触摸屏后面有一组薄码开关,默认为off状态,将(断电情况下)3号薄码拨为on,然后给触摸屏上电,按照提示校正,校正完毕之后将触摸屏重新上电、薄码拨回来;

 触摸屏拨码开关有什么作用?

TH、TG系列:

1号、4号拨码未定义;

2号ON,强制下载;

3号ON,系统菜单:触控校准。

楼主(2013-08-27):
信捷触摸屏和siemens smart PLC可以直接通讯

网友B(2013-09-30):
两档旋转按钮怎么做啊,可以不可以给个教程,谢谢1583581585@qq.com

网友C:
信捷触摸屏TP760-T公司有一台,请问下载线是什么规格。我买回来了的接口不对,被领导骂死了

楼主:
不好意思,就是两头都是9针母头,

触摸屏                        电脑

    2              -               3

    3              -               2

    5              -               5

可以从信捷公司购买OP线,市场上买的是不可以的,一般9针先全都连接在一起的,不规范

网友D:
请问怎样从文本画面下载到电脑?

网友E:
据我所知,信捷文本程序不支持上传到电脑

网友F(2013-12-13):
请教怎么做修改时间起点的历史趋势的查询?

楼主:
历史趋势图不能设置起点查询,你可以通过“部件”菜单-“图形显示”-“数据移动按钮”,进行对趋势进行翻页

楼主:
另外补充我这边有着方便的视频,需要的话留下邮箱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F:
谢谢楼主,我的邮箱是75163142@qq.com

我想要的是,通过设定设定查询时间,直接查看时间趋势图。

网友F:
你说的那个通过数据移动按钮翻页和移动光标来查询的做法,我会,目前也是那样做的。

只是要查询离现在远点图形,一页一页翻就太麻烦了。

而且一屏的点也不可能太多。

网友F:
今天下午接到信捷技术支持的电话了。虽然问题没解决,但赞下信捷的服务,响应很快,支持的态度也很好

网友G:
文本屏无法使用USB转串口下载程序,能不能用USb转485下载

楼主:
不可以哦,如果你的转串无法下载,你可以从新做一根下载线,

电脑             OP文本

2  RXD                 3  TXD

3   TXD                2   RXD

5  GND                 5,4短接

楼主:
不可以哦,如果你的转串无法下载,你可以从新做一根下载线,

电脑             OP文本

2  RXD                 3  TXD

3   TXD                2   RXD

5  GND                 5,4短接

补充一下,一般从信捷配置的现在线如下,如果客户实在无法下载的情况下采用上边的接线方式:

2  RXD                 3  TXD

3   TXD                2   RXD

5  GND                 5  GND

7  CTS                  7  CTS

切记用户不能下载的情况下,不要再信捷OP下载线直接剪断去焊接,那是没有用的,其他引脚是不同的,市场买的线有的时候也是不正确的

网友H(2014-01-18):
信捷触摸屏怎么做交替型按钮,就是按一下是开,在按一下就关。112201284@qq.com

楼主:
使用指示灯按钮

楼主:
指示灯按钮-设置取反

网友I:
信捷触摸屏能上传的有吗?

楼主:
可以那要看使用的软件版本,如果你的程序需要以后上传,在下载程序时需要使用完整下载没有被完整下载过的程序是不可以进行上传程序

网友I:
没看到软件里面有完整下载这个选项

网友E:
 红色标注就是“完整下载”,在下载程序时使用完整下载方式,才支持上传

网友J(2014-02-17):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K(2014-10-07):
小神,信捷的屏怎么做才能像威纶和台达的那样输入密码和修改密码啊,留个QQ或群号啊

网友E(2014-11-26):
打开密码可以在画面放置画面跳转,跳到60001号界面操作,修改画面是跳转到60003号画面

网友L:
怎样才能把原有TP460的程序拷到空白机上面呢!谢谢!

网友M(2015-02-02):
信捷触摸屏TG10寸,与西门子200通讯,配方中有浮点数,一个浮点数按2个字计算,如PFW256 PFW258,对应PLC地址VD0和VD4,索引号PSW40,发现地址不能对应,并且模拟的时候和实际与PLC连接时,数据显示不同,打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如何解决的?

    另外,信捷触摸屏配方如何做成配方列表的形式?

网友N(2015-04-21):
怎么关闭触摸屏的声音?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怎么关闭触摸屏的声音?

电话客服:

解决问题了:在任意界面里加入一个数值输入框,设置对象下的PFW2.

再下载界面后在里面设置值为1,重现上电都,即可。

网友O(2016-01-05):
在TH765触摸屏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圈数的编程该怎么编啊,新人求指导!

网友P(2016-02-28):
楼主好,请教:信捷触摸屏怎么修改PLC梯形图里的时间,讲具体一点,最好有图文,谢谢

网友Q(2016-04-22):
信捷触摸屏开机显示Loading小框怎么回事?白屏,重写程序可以不,求大神传授,加qq382165480

网友R(2016-06-10):
楼主好,我第一次用信捷触摸屏,我做了个配方下载PSW40做的。三轴定位坐标上载(手动定位编程用一对一PFW对D)用功能键做的这个。现在有一个问题,点了配方下载后,再三轴定位上载,上载不聊数据,必须关电重启,请问楼主这是什么问题。275088559@qq.com,十分感谢。

网友S(2016-07-20):
请问我怎样在输入寄存输入数值后能置ON 一个线圈

另外请教配方是不是只能默认做一个,我能不能在一个屏幕中做4个独立的配方调用,互不干扰,632230730@qq.com     谢谢

网友T:
您好工程师:

    我用的是信捷TP765T-1004触摸屏有几个数字触摸失灵,是什么原因呢?请求您的帮助。

衷心感谢。

网友U(2016-09-11):
如何自制跑马灯?

我是用36个指示灯来做的,(如图)PLC用译码指令对一个寄存器的值进行编码带驱动这36个灯但因速度较快使跑马灯不形象,若能使用延时来对每个灯进行处理,又会全程序过于冗长,能有什么 更好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V:
引用 网友F:
今天下午接到信捷技术支持的电话了。虽然问题没解决,但赞...

我打了几次信捷技术支持的电话都没有解决问题,技术太次了。

网友W(2017-05-19):
触摸屏上两个按钮点动控制电机正反转,为什么没脉冲输出,但是却有方向信号

网友X(2017-07-11):
请问tp460L支持脚本功能吗?有事例吗?谢谢!

网友Y:
楼主技术很赞啊!!!!!!

网友Z:
信捷触摸屏质料411261371@qq.com

网友AA(2017-10-02):
信捷触摸屏手动控制水泵,功能键是设置置位线圈吗?时间设置与现实咋做?

希望大神发个视频教程,谢谢!

sd-yl1981@163.com

网友AB:
我有PLC程序,2轴是多段多速的,触摸屏程序不会写。Q107949711

网友AC:
信捷触摸屏内部寄存器怎么与PLC地址对应?

网友AD(2017-11-23):
元件的旋转怎么搞找了两天了,

显示与隐藏在其他屏上经常用的这个找不到无比恼火中

网友AE(2018-02-21):
我用TouchWin 2.c.6i软件做的画面,保存后再次打开时提示触发线圈错误后画面就打不开了。请问一下怎么可以恢复。画面中做好一些动态的图,用的是高级功能的数据包含。

网友AF(2018-04-29):
信捷touchwin软件编程保存的文件,重新打开后画面显示触发线圈。然后就杯具了所有程序都打不开了,找了官网的资料,说把程序放在安装的根目录里,在根目录打开软件新建工程,再打开原来的文件还是不行,打开时画面什么都没有就显示弹出的窗口,触发线圈要点击确认,怎么回事。

网友AG(2018-06-25):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

网友AH(2018-09-23):
信捷触摸屏单机模式,plc站号可以任意修改吗?

网友AI(2018-12-07):
如何实现信捷触摸屏和西门子S7-1200通讯

网友AJ(2020-03-21):
楼主你好 请问有信捷初始的开机画面程序吗

241396163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