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与西门子mm420变频器通讯频率运行时怎么下传设定值

楼主(2013-07-26):
西门子200与西门子mm420变频器通讯已连接,但是在变频器运行状态无法下传设定频率是怎么回事?只有在变频器准备状态才可以下传到P1040设定频率。请高手高抬贵手,谢谢

网友A:
 运行时无法下传? 什么意思?、 是什么通讯方法呀 ?

网友B:
1,变频器设置

2,控制方式(PLC、手动、控制屏)

3,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