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C中如何实现画面切换需要输入密码

楼主(2013-07-26):
WINCC中如何实现画面切换需要输入密码

网友A:
 直接在你需要密码的界面中设置需要密码等级就行啦!

网友B:
你切换画面总要有个媒介吧 按钮 开关什么的 把这个图元的属性里那个安全 改下就好了

网友C:
wincc中有用户管理,添加一个新的用户,设置密码,然后在按钮的属性里面 有权限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