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进口变频器哪家的体积小些

楼主(2013-07-26):
如题目,进口变频器中,AC220V供电,0.4kw至1.5kw,谁家的体积小些,各位用过的朋友,给指点下啊,你觉得体积小,就给推荐下吧。

网友A:
富士和松下的个头都不大!

网友B:
 爱黩生的 系列小功率的也不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士和松下的个头都不大!

日系的目前先不考虑了,呵呵。

网友C:
前段时间做通讯时将两种摆一起,左侧的是施耐德ATV32的3KW,右侧是三菱FR-E740的0.4KW的!ATV32宽度45mm,长度325mm高度230mm

网友D:
西门子的有 ET200S 系列子站 上挂的变频器, 0.75KW 和 比CPU 模块大不了多少.............

网友E:
选国产的吧,150*110,高110。

变频器质量已不存在进口和国产的差别了。

楼主:
看了看丹佛斯的,FC51S2的,改天拿来试用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