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和利时DCS的问题

楼主(2013-07-26):
请问用和利时做的DCS控制系统,我的仪表输出4-20mA流量信号,接到和利时SM481上怎么电流信号一下子变成了0.距离才200多米,以前连别的中控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据有的技术人员讲是因为我输出的4-20mA电流信号的电压值才19V,必须保证电压值达到24VDC才可以驱动器SM481模块。需要加一个什么样的模块才能完成。谢谢。

网友A:
第一次听说 那么怪的。

网友B:
  “输出4-20mA流量信号,接到和利时SM481上怎么电流信号一下子变成了0”,4-20mA是流量输出范围,输出为零,应检查有无工作电源、有无输入量;如正常,就要检查驱动器SM481模块接线处是否松动、模块是否坏等;如不存在问题,最后就要检查DCS的设置了。

网友C:
看看正负极是不是接反了呀

网友D:
接在481的C+、D-端子上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加个智能隔离式安全栅试一下

网友F(2013-09-11):
是什么流量计,是有源信号还是无源信号,有源和无源的接法不一样。

网友G(2013-10-25):
学习一下~~~~~~~~~~

共同探讨

网友H:
现场仪表是否需要供电,供电和不供电接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H(2016-04-07):
我用过FM148C,有两种接线方式,一个是有源的,一个是无源的,接法是不一样的。

楼主(2017-05-31):
没接反。已经解决。就是加了个输入/输出4-20mA信号隔离器。

网友I(2017-12-21):
是不是仪表正负极接反了,然后出发了仪表的保护功能。我之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