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压器的阻抗电压一般为多少?

楼主(2013-07-26):
单相变压器的阻抗电压一般为多少?

有没有国标规定。比如20/0.23kV   40VA的变压器的阻抗电压为多少?

请大侠们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1、变压器的阻抗电压(现在标准上的叫法为:《短路阻抗》)标准值用百分数(标幺值)来表示。不同的变压器,其标准值在变压器的国家标准上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变压器制造时会产生误差。其误差范围为:<此处内容被屏蔽>5%到 -7.5%之间(以前是+-10%)。如果你的变压器短路阻抗的标准值为4%,就按以前10%来计算,变压器阻抗范围在应3.6%-4.4%为合格产品。并要把此数据打在变压器名牌上。如果真像你所说,只有3.4%左右(一般小型配电变压器的标准值为4%或4.5%),可能是不合格产品,建议你们仔细查查。
2、变压器的短路阻抗与变压器的很多因素有关。如变压器的容量、损耗、内部的线圈结构等等。但一旦变压器制造完以后是不变的。
3、这个短路阻抗对使用者而言是很重要的技术指标。如对供电系统的稳定性、对负载的供电质量、对变压器并联后的安全与可靠性等等都有关系。
4、变压器的短路阻抗,就是他自身的阻抗。阻抗大了,变压器需要抵抗短路电流的倍数小了,相对而言抗短路能力强了,但变压器的外特性(伏安特性)软了(随变压器输出电流的增加,其输出电压--变压器端电压降了很厉害)。反之,短路阻抗小了,变压器需要抵抗短路电流的倍数大了,要求变压器有较强的抗短路能力。当然变压器的外特性好了。
5、另外短路阻抗还会影响变压器的制造成本。他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综合考虑,所以在国家标准上有严格的规定。

网友A:
一般变压器的短路阻抗是4.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变压器的短路阻抗是4.5%左右

 我这里实际数据在4.5~6%之间

网友B:
这个数据 挺专业的, HOTEAM ,版主 ,能否详细讲一下, 变压器的容量大小,是由仕么决定的? 或者说 超载后 变压器的 外特性 在多少  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C:
变压器的阻抗电压不是由标准规定的,是变压器的技术参数,变压器的线圈、铁芯设计决定数值大小,根据用途不同可以设计不同的阻抗电压,没有规定的范围。

楼主:
我今天电话问了一下厂家证实,浩哥的回答最为准确,给浩哥加分。

网友D(2015-01-13):
引用 网友A:
1、变压器的阻抗电压(现在标准上的叫法为:《短路阻抗》...

 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