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导线断点处的处理问题

楼主(2013-07-26):
    昨天,运行人员电话告知电除尘除灰泵无电流指示,现场检查是电流回路导线中段断开,在端子排上临时短接了电流表进出线端子。现在已经倒置备用泵运行,但不是长久之计。重新放一根好的导线时间上不允许,只有在断点处实行有效的衔接,不知怎样的连接方法是接触最牢固可靠的。请大家介绍些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我们原来也有过这样的情况,电缆开路是很正常的现象,一般我们处理都是先套一根热缩管,在进行对接处理,在接头处涂上松脂,堆焊,待均匀分布后,对热缩管进行烘烤处理,热缩完成后再在外面用绝缘胶布包扎处理。这样的话保管这个断点多少年都可以不管,撑死更换外面的绝缘胶布。

网友B:
方便的话,直接用端子压接,比较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直接用端子压接,比较可靠。

网友D:
我习惯用针孔的那种线鼻子,两头进线压接,让后用热缩管或绝缘胶布进行绝缘处理

网友E:
电流的都是小线,最保险的--弄个小铜管,线弄进去后灌锡,保证以后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