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抗噪音实验知多少?

楼主(2013-07-26):
最近一周在做一个触摸屏的抗噪音干扰的实验;

主要是就是对PLC、HMI的电源增加一个干扰信号,之后看PLC、HMI是否能正常工作;

有4台机器,2台用的RS232通信线长度是1100mm,2台用的232通信线长度是3200mm;结果1100的长度没有问题,3200长度的数据线总是时而通信不上,就是HMI找不到PLC;

实际设计的232数据线支持15米,也就是15000mm;

抗噪音的一起时INS4040的;

最后通信线采用屏蔽线、试着各种仪器接地完好,一直是时而通信不上?

哪位有相关经验?

请出招、、、、、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两头的波形畸变成什么样子了。

降速率,或转485。

网友B:
没有试验过呢

网友C:
以前好像试过,你把接地去掉试试看呢,以前做过和西门子的通讯测试,也会通讯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好像试过,你把接地去掉试试看呢,以前做过和西门子的...

 刚开始就是不接地的,后来换成接地的

各种接地都实验过的,但是不起作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