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系列的富士触摸屏和西门子S7-300的PLC怎么通讯

楼主(2013-07-26):
富士V8系列的触摸屏和西门子S7-300 PLC怎么通讯,MPI通讯时要设置哪些参数呢?

网友A:
采用默认的设置就可以了,如果选用CN1口通讯,通讯速率可以选择187.5K。

网友:
要把MPI通讯口连接成RS485通讯,就是速度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