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轴伺服直角坐标方案推荐

楼主(2013-07-26):
两轴伺服带动工件在平面坐标进行自动电阻点焊,要求位置误差小于0.1mm,速度越快越好。

本来想买直角坐标机器人,报价要将近5万(500mm的行程,120w的电机),价格太贵不能接受。

现想自己做系统,初步选择两种方案:

1、台达DVP20PM+台达B2伺服电机2套

2、ADT-8840以太网四轴脱机运动控制器+台达B2伺服电机2套

这些产品本人都没有用过,请高手指点方案的可行性及优劣,或者其他方案的推荐!

谢谢!

网友A:
伺服 ,可用珠海希雷的产品,www.surlun.com。台达B2价格不少哦。

楼主:
自己顶一下,怎么没有专家过来啊

网友B:
尺寸有多大,有没有考虑过,搞个大功率的点焊机,多点同时点焊,一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有多大,有没有考虑过,搞个大功率的点焊机,多点同时...

上面图上点电阻焊点与点之间的距离不到10mm,没办法同时点焊的,还有,要能焊几种不同工件的,还是需要能编程的

网友C:
台达PLC用ES2就行了,无需PM

网友:
台达的性价比不怎么样了,伺服推荐用松下,PLC也可以用松下的FP0R或者FP-X0,或者用基恩士的KV-NANO,定位功能很强大的,电气成本在8000左右

楼主:
对:   台达的性价比不怎么样了,伺服推荐用松下,PLC也可以用... 内容的回复!

谢谢,正在考虑这个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台达的性价比不怎么样了,伺服推荐用...

 台达PLC用ES2就行了,无需PM。

对,PM太贵,虽然支持G代码,但你这个方案用不上。

就用台达ES2+台达TP04G文本+台达B2伺服带刹车,在文本上输入参数,随时可以根据生产情况调整,达到类似编写G代码的功能。电气硬件成本(不含丝杆,含控制箱等附件)估计在8500左右。

建议你用这个方案。

网友E:
整体算下来,还是买划算。

1) 成本看起来便宜2万多块钱,实际上研发成本远高于这个数。

2) 自己做,如果不是经常集成方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目标。

网友F:
使用现成的plc两轴运动系统。系统是通用的,不需plc编程。

使用台达es2或eh加触摸屏。用户在屏上编程,调试即可。

使用说明联系luomq@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体算下来,还是买划算。1) 成本看起来便宜2万多块钱...

您好,能不能给推荐一个买成套系统的配置方案,以及大约的价位。谢谢!

网友G:
个人觉得:ADT-8840以太网四轴脱机运动控制器+台达B2伺服电机2套较好。你二轴控制没必要用四轴控制器,用3轴或二轴即可。如果考虑成本可以把台达B2伺服电机更换为国产的。用台达PLC编程可行但你的编辑操作器(触摸屏或文本)较麻烦并且不一定有众为兴的示例盒好用

网友H:
可以用EH3的plc+B2的伺服+特价的人机(7寸,10寸),整体报价应该不高的。

网友I(2014-02-08):
全套原厂同步伺服驱动器方案研发生产技术方案资料转让:

包括产品程序源代码 PCB文件 BOM物料清单  SCH原理图开发文件等

有样机可供客户检测,可供研发、学习、生产使用。

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促进你的产品早日上市,争夺市场先机。
QQ:2512262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