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时钟指令应用

楼主(2013-07-26):
西门子S7-200PLC程序中,读取时钟指令如何用,另外200PLC模块如何设置时间?

网友A:
读取时钟有专用的指令,读取到数是十进制BCD码,要转换一下。写时钟也有专用的指令,也可以用下载线直接写入当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时钟有专用的指令,读取到数是十进制BCD码,要转换...

 O(∩_∩)O谢谢,挺想看到其在编程实例的应用,譬如搅拌机运行三小时,停三小时,这样重复的执行,应该如何编写程序?

网友B:
搅拌机运行三小时,停三小时

这用定时器或者计数器都可以实现的

QQ 380311035

网友C:
楼主可以看一下西门子200的系统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读取时钟有专用的指令,读取到数是十进制BCD码,要转换...

 说的很详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读取时钟有专用的指令,读取...

三个小时周 一般采用采用计数方式,虽然精度不如读时钟一般应用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f...

 好的 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搅拌机运行三小时,停三小时这用定时器或者计数器都可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