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电和三相电区别

楼主(2013-07-26):
两相电和三相电区别
两相:一般说的是其实就是单相 220V(三相中取任意一相火线,接到负载,另取一个零线,接到上边,如家用电器,电视,电扇都是属于单相,只是人们认为有两根线, 才称之为两相),还有一种标准的是两相,是380V中,其中两相火线,也可以说两相,,但人们说的两相都是220V

三相是380V工业上用的,如现在市电也是三相进,根据单元等,分别分出去的,或者进户的

220V 中只有一个火线一个零线,正常情况零线不带点 符号是 L (火线,红色) N(零线,蓝色OR黑色)PE(地线,双色,黄绿)

380 三相火线一零线(任意取其中一相,与零线间的电压就是220V)颜色是红(U) 黄(V) 绿(W) 零线是蓝色(N)地线双色 黄绿(PE)

空压机,要看接线处的标注了,220的也有的,380的也有,一般380的会有标注 L1 L2 L3 u v w 这些字母符号 如果是220不会有以上的符号 只会出现 L N,这两个

或者看看电机的铭牌也可以清楚的知道该空压机是380的还是220,

1三相电有三根火线,线电压380。能带三相设备(如三相电机)
2两相电有两根火线,线电压380,能带两相设备(如380的焊机)
3单相电有一根火线,相电压220,能带单相设备(如电饭煲)

网友A:
有些空调也是两相380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