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20PM 电子凸轮

楼主(2013-07-26):
我用电子凸轮功能控制安川伺服电机,在接通后运转没问题,但突然停止在启动,发现伺服电机运转出现延迟,再启动就过载报警了。有的时候会是好的没问题,但有的时候就有。

我以前用的是V0.20A0版本的 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很老的一款)

最近买了一台新的V2.101X1版本的。就总出现这问题,求高手解释

网友A:
你的电子凸轮能够设置不从0开始吗?我用的20PM00M,如果电子凸轮从0开始,一切正常。如果起点不为0,就不正常了。

网友B:
检查一下程序是否正常

建议运行电子凸轮前,

SET M1749

DMOV K500000D1840

如果是

AB相输出DMOV K125000 D1840

应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请问,你做过实验吗?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吗?

网友A:
20PM老有这个报警,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