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 连条码枪

楼主(2013-07-26):
同样的功能,咨询维纶通,一下解决

咨询昆仑通态,还没解决,可能是本人太笨了

条码枪 连昆仑通态触摸屏,若是有字母就不能转到PLC内部?

为什么维纶通的可以,是昆仑通态太差了吗?还是维纶通的太低端了?

楼主:
服务还可以,不过维纶通的服务不比你差

网友A:
呵呵 其实服务是次要的,主要昆仑通态的东西一般不外传,由自己人专门负责,威纶通的最少可以通过帮助解决

网友B:
PLC是不能接收字符串的,需要将ascii码转换成数值来进行传输,主要用到函数!Ascii2I()

例如:

设备0_读写DMWUB1802=!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1,1))+!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2,1))*256
设备0_读写DMWUB1803=!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3,1))+!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4,1))*256
设备0_读写DMWUB1804=!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5,1))+!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6,1))*256
设备0_读写DMWUB1805=!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7,1))+!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8,1))*256
设备0_读写DMWUB1806=!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9,1))+!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10,1))*256
设备0_读写DMWUB1807=!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11,1))+!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12,1))*256
设备0_读写DMWUB1808=!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13,1))+!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14,1))*256
设备0_读写DMWUB1809=!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15,1))+!Ascii2I(!Mid(读写DMDUB1802,16,1))*256

自己看看应该能理解的。

另外:每个产品都有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网友C:
呵呵,一分钱一分货,各有优点。

楼主:
回复的有点迟了,不过,还是感谢楼上各位。

习惯问题,使用起来不习惯,帮助文件也没PDF文件看得舒服

话说,维纶通的,条码扫进来直接转为PLC内部地址,很方便很方便

到目前为止没发现昆仑通态的优势,基本上貌似都要脚本

网友D(2017-11-29):
这个屏怎么和条码枪连接呢

我现在急用,可是不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E(2018-01-10):
各有所长!!

网友F(2018-05-05):
要是触摸屏连接扫码枪需要驱动,维纶通和昆仑通泰的都是一样的驱动把。还是维纶通不需要驱动,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G(2019-09-18):
引用 网友B:
PLC是不能接收字符串的,需要将ascii码转换成数值...

字符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