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怎么加使用时间锁啊

楼主(2013-07-26):
最近做了个项目,系统调试全部完成,系统操作说明也编好,人员也培训完成,可是甲方不愿意签收,每天都是我方人员去开系统,所以准备把人员全部撤回去,给PLC程序加,使用时间锁,或者使用次数锁,请大神们帮忙指导下 怎么写加锁程序。。。谢谢

网友A:
读取时钟

比较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读取时钟 比较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读取时钟 比较就行了

这种方法不太完美吧?打比方读取时钟是2013年8月1日,要是甲方在8月1日不开机,那不就只能等到下个2113年8月1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读取时钟 比较就行了  内...

可以复位时钟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

 求解。。。不知兄台怎么编的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是时间长不开的话,系统时间又会回到1992 01 01的,又能正常工作了,哈哈!要比两次的才行的.

网友E:
那你们不开就是啦。

不开也不能用,时间到也是不能用。

再干脆把设备搬回去是了。

钱收多少了。亏了没有?没亏的话就把PLC拆回去,亏了的话就……拉横幅啦。

这事情明显不是技术上可以解决的了。

网友F:
联系俺吧,          QQ:315207645

网友G:
俺是这样做的,一是开机首先检测时间,如果时间早于上一次停机前的时间,会要求重新设这日期和时间,如果失电丢失数据后恢复到1990-1-1也会要求重新输入日期才能开机。二再比较当前时间和停机时间,只要当前时间超过或等于停机时间就停机。必须密码进入才能解锁。

网友H:
有意思,请各位高手们详细说说到底如何做到的。

网友I(2018-11-05):
引用 网友G:
俺是这样做的,一是开机首先检测时间,如果时间早于上一次停机前的时间,会要求重新设这日期和时间,如果失电丢失数据后恢复到1990-1-1也会要求重新输入日期才能开机。二再比较当前时间和停机时间,只要当前时间超过或等于停机时间就停机。必须密码进入才能解锁。

老哥,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这个时间锁程序啊?谢谢

网友J:
真的吗,看一下吧!真的那么神奇

网友K:
撒大大大大大所多

网友L:
请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M:
这种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N(2018-12-07):
如果他输入的时间是你停机时间之前的话不就又可以用一段时间了?等对方摸清楚规律就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