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ISP软件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3-07-26):
台达ISP软件编的程序,怎么不能通过USB转串口RS232下载的啊!老是提示通讯口不可用和COMMGR未启动的啊!直接用RS232接到电脑又好用的啊!什么原因的啊!用WPL都好用的啊,求指教的啊!

网友A:
(通过USB转串口)用WPL都好用,那应当就不存在通信口设置不相符的问题。

网友B:
首先你要除ISP外单独安装通信管理软件,COMMGR。

然后在COMMGR里面建立一个通信链接,注意ISP里的站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除ISP外单独安装通信管理软件,COMMGR。...

你说的那个软件我用安装的,注意ISP里的站的地址,具体指那个地址的啊,不是com口的吧,用串行口RS232好下的啊,就是转usb 就不能下载的啊》

网友C:
线的问题

我遇到过情况换一根就好了

网友B:
对: yan1314520home  回复内容:对: 第五纪冰川 首先你要除ISP外单独安装...

工具----通信设置------站地址,改为1,也可能是0,多实验几次。估计就是这个地址有问题。

实际中发现COMMGR不太稳定,我一般是在任务管理器里强行结束COMMGR进程,关闭ISP,然后从新启动COMMGR,再启动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