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板子上的这些符号是什么?

楼主(2013-07-26):
请问各位师傅板子上的这些符号是什么?

板子上U lelt  U max   T1  PI  U min 什么意思
此为电机控制板,电机上的字:LENZE D-4923 Extertal
我们喊他缠弦机 钢琴的弦
觉得是磁粉控制器

 补一张清晰点儿的图

楼主:
电压:42v交流 变 0-24v直流

网友A:
今天体验一下用工控助手手机客户端回答求助贴。图片符号看不清。根据符号标识,就是一些电压最大值,最小值。这个只要了解控制板原理,就好理解。

网友B:
哈哈,电压可调,微调,最大,最小等,图看不清

网友C:
反正都是通过电阻调大小的,要不就是量程、电阻大小、时间等等

网友D:
u max  最大电压  u min  最小电压   ti  脉宽   pi  微积分调节   u leit  不知道   不知说的对不对

楼主:
楼主把下边端子的字符也拍照上来就更好分析了

楼主:
据当事人介绍,下边一排端子的功能有:

1 2  42v交流 3 4输出直流 5 6 7 电位器

楼主:
15 16 端子接到一个继电器的闭点

我分析可能是停机0位 指示

楼主:
9 10短接

网友E:
是脉冲触发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