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拆机查故障

楼主(2013-07-26):
         接地一个电话,说现场一台30KW的MM440变频器的控制板烧了,我还没来的及去现场,人家已经把变频器坏的板子送到我办公室了。西门子的变频器真没接触过,咋办呢?慢慢折腾吧。先看看板子裸照:

事故点,黑了,很明显的。

IGBT坏没有呢?

       貌似发图很困难,后面继续

网友A:
顶。。。。期待继续上图。。。。。

楼主:
再补充一个正面的板子的裸照。这板子一看,IGBT是看到了,不过咱真不熟悉IGBT,所以第一感觉这咋只是2个IGBT呢,所以才拍了上面的那个清晰的裸照,想根据型号来查参数,上百度--没查到,上英飞凌官网居然也没有查到资料(见下图),不过根据英飞凌的资料,咱可以猜到了170D代表1700V,60D代表600V了,咱这个是120D,那应该是1200V的,上GOOGLE,终于出来了,貌似还是西门子定制的。

     待续...

网友B:
两块IGBT?起什么作用呢?怎么没看到整流部分,还是这块板子就是直流输入的?两个模块是否是一个型号啊。

网友C:
我们公司很多440的都丢在备品室没人过问,还好我人品好素质高,要不都把零件拆了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块IGBT?起什么作用呢?怎么没看到整流部分,还是这...

 两块IGBT是一样的。这个变频器的整流单元--很简单,就是一个三相全桥的整流单元,其输出接到黄色小线边上那两个大孔带好多小孔的端子上的。关于IGBT,另一帖子里面有详细介绍了,详细见: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7307_1.shtml

楼主:
申明下,假如有人愿意看,我可以把其他元件的型号及参数弄出来下,比如充电回路的原理。可以悄悄的透露下,此变频器的充电,不是用接触器的,是用继电器的。就在第一张图的上面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很多440的都丢在备品室没人过问,还好我人品好...

 哈哈,拆吧,不卖也行,学习可以不?

网友E:
持续关注事态发展中。。。。。。。。

网友F:
支持走走哥,变频器故障在哥面前是小菜啊。

网友G:
走走兄看来对MM440很熟悉了。

网友H:
   向江湖大哥取经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很多440的都丢在备品室没人过问,还好我人品好...

 拆开可以研究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很多440的都丢在...

 我倒想多向你们请教,等有空了我拆几个不同型号的来看看,我们公司西门子440的比较多,ABB和丹弗斯的也有不知道还有哪些同行想看哪个或者看哪部分

网友K:
MM440维修机大师多出来讲讲,让小弟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原创军团--恒温区奋斗  引用 苏立朋...

拆开拍照,弄图片上来一起学习分析

网友L:
引用 网友K:
MM440维修机大师多出来讲讲,让小弟们也学习学习。

楼主:
有朋友提出要看看预充电回路,先看图:

   拆开后,看到这个玩意,就是预充电继电器了,其他变频器一般都用接触器的,西门子为啥用继电器呢?真心不懂,省成本?我看这玩意貌似也不便宜,看到那两个电阻了么?那就是预充电电阻了。这整个板上--可以看到2个这样的继电器,4个这样的电阻,两个并联的。一个继电器短接2个电阻,另外两个电阻不是这样排列的,是挨着排列的,也是并联,万用表测量2个并联后的阻值是340欧姆。继电器后面的插脚--单独在上面的是线圈,后面2个2个挨一起的是触电,此型号全是常开触点,不过触点的排列--和查到的资料略有不同,或许这标识MADE IN CHINA,有点不一样。看看下图,可以测量出来的,没上电的时候,触点的电阻测量值就是340欧姆。黄线下面--那是一个继电器的线圈、然后2对常开点;左上那也是这样的,这图位置,上下是一对触点。

网友G:
整体电路拍照加分析,得加精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很多440的都丢在备品室没人过问,还好我人品好...

哈哈 要拆了卖 可记得联系我  回收哦 无论好坏啦 都要

网友N:
走走,能把这2个模块连接图测绘出来吗?

网友O:
我们当时也修过,但是电容都烧毁了7个,然后就果断放弃了

网友P:
感谢走走哥的讲解,学习了,顶起来!

网友Q:
跟着楼主了解变频器内部结构。。

网友R(2015-07-04):
我的变频器报F0001,过流故障。到现在连外壳还没全打开。

现在已经拆到控制端子板了,没拆下来。

请指点。谢谢。

网友S(2015-08-05):
楼主没说,具体是西门子哪款变频器的?系列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