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模块上面的那个排线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3-07-26):
西门子PLC 模块上面的那个排线断了,怎么办?我想换一根排线,貌似淘宝上面没有卖的啊,请问什么地方有这种排线卖?

跪求!!!

网友A:
是200的那个线排吗?那个东西应该很多吧。300的是u型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00的那个线排吗?那个东西应该很多吧。300的是u...

就是这个线,EM235上面的,都断了。这个线什么地方有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是200的那个线排吗...

 一般的电子元件城里就有这种线

网友C:
淘宝一大堆

网友D:
这个排线,自己压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E:
扯开夹板,取出断线换新线,压紧,注意方向。

网友F:
这个自己压个就行,买个也就1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扯开夹板,取出断线换新线,压紧,注意方向。

能掰开?我试了一下感觉掰不开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扯开夹板,取出断线换新线,压紧,注意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