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量存储区的、新人求指教,麻烦了

楼主(2013-07-27):
我对变量存储区搞不懂,看书里讲得很简单,也不懂。承认我很笨、嘿嘿、希望大家能帮我讲解讲解。
首先我举个例子:比如环境温度,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时,启动某些对应动作。问题:温度传感器的数据怎么写出来,在哪;变量存储区的访问标识,例如:VW99,里面的99怎么来的,为什么是99,它又代表什么?
大家也可以举例子,麻烦大家了、谢谢大家。。。

网友A:
1、温度传感器的数据由变送器转为标准信号后被PLC的模拟量输入通道读取,S7-200的模拟量输入通道都是AIW,模拟量输出通道都是AQW

2、VW99这个99就是依据内存从0开始排列,如同你的门牌号码,依次排列,其代表的是这个内存区域的地址编号。

网友B:
我对变量存储区搞不懂,看书里讲得很简单,也不懂。承认我很笨、嘿嘿、希望大家能帮我讲解讲解。

手册上有介绍的,看你是什么数据类型就选择什么样的地址:如,双字MD  VD,字MW  VW。当然每个型号的PLC有点不一样;

首先我举个例子:比如环境温度,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时,启动某些对应动作。

这个可以先进行数据比较然后输出动作的,比较可以用比较指令,然后输出一个位;

问题:温度传感器的数据怎么写出来,在哪;变量存储区的访问标识,例如:VW99,里面的99怎么来的,为什么是99,它又代表什么?

温度数据一般是模拟量进入PLC的模拟量模块的,根据输入地址进行采集,程序里面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得到温度值;你说的VW99,就是一个数据地址;对于这个范围看相应型号的PLC;可以用VW2,VW4,VW6。。。。等等,一般用偶数;因为是一个字;

大家也可以举例子,麻烦大家了、谢谢大家。。。

网友C:
  楼上两位回答很是清楚,学习啦

VW99 就是相当于门牌号,也就是你的模拟量数据存放的地址 !这个你可以更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两位回答很是清楚,学习啦VW99 就是相当于门...

网友E:
楼上几位讲的很好啦。。

楼主:
谢谢大家、懂了、悠悠们都很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