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0V需要接地吗

楼主(2013-07-27):
发现一套设备几个电柜里24V开关电源0V都跟PE线短接了,开关电源是220V变24V,220V的N线理论和PE线是相连的,0V一定要接地吗?请教各位

谢谢各位    那如果220V电源是380/220V的隔离变压器供给时0V还需要连接PE吗?

网友A:
这是一个共地线的问题;

有的系统需要这样做的;我们做的西门子200的系统,就是24V负极和地线相连的;

网友B:
24V给控制系统供电,0V是控制系统的公用点,电缆的屏蔽网、电路板的金属屏蔽盒、金属外壳都接在这点,与柜体连接也就是必然的。是抗干扰必须的。

另外。0V接柜体还有一个好处,在调试、维修测量电压时,外壳任何地方都是控制回路的公用点,测量非常方便。

网友C:
控制系统的24V电源0V端必须与系统公共端连接,公共端是否与PE端连接要根据系统要求决定,大多是要连接,但也有的系统要求按小于100欧姆接地方式接地。

网友D:
从使用上来讲,0V不接地线没有问题,但浮地系统总是让我忧心,因此实际使用时我都是将0V接地。

网友E:
我们这边的机台也是接地了

网友F:
我们有个项目 是英国人设计的,0V也是接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从使用上来讲,0V不接地线没有问题,但浮地系统总是让我...

网友H(2015-12-02):
24V给控制系统供电,0V是控制系统的公用点,电缆的屏蔽网、电路板的金属屏蔽盒、金属外壳都接在这点,与柜体连接也就是必然的。是抗干扰必须的。

另外。0V接柜体还有一个好处,在调试、维修测量电压时,外壳任何地方都是控制回路的供用点,测量非常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H:
24V给控制系统供电,0V是控制系统的公用点,电缆的屏...

2年前的帖,还回复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24V给控制系统供电,0V是控制系统的公用点,电缆的屏...

网友J(2018-02-14):
开关电源的负极0V都与保护接地PE端子连接,控制变压器二次侧输出一端也要与保护接地PE端子连接,主要作用是等电位,国内外的机床设备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K(2018-12-04):
引用 网友J:
开关电源的负极0V都与保护接地PE端子连接,控制变压器...

-------------------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