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普通定速电机转速变化问题

楼主(2013-07-27):
各位前辈好:

        小弟又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

        一般定速电机(就是最最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其转速会不会有上下波动,我指比如说理论上1500r/min的电机,因为转差率的关系,铭牌上标1450r/min。但在实际运行中会不会只有1350r/min的速度。

还有就是会不会因为某些原因在有时是1450r/min,有时是1400r/min,有时是1465r/min,出现一些波动。这种情况正常吗?如过可以有波动,那么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呢,允许的范围有是多少呢?望各位前辈告知。

        感谢。

楼主:
补充说明,电动机转速是用频闪仪得出的数据。

网友A:
电机转差率会随负荷变化的,波动是正常的。空载时转差率小,负载越重、转速越低、转差率越大。转差率大了,电机电流就增加了,超过额定电流就有烧毁的可能。

网友B:
   转速当然有波动, 好标准的转速是在正常负载且电压及电压频率都是标准时的转速

但在实际运行中会因负载超了或是系统电源原因转速 会有变化,但变化不会很大,很大的话就会出问题

网友C:
正常、有个误差,在额定转速左右徘徊。

网友D:
只要温升不把电机烧坏就可以。

网友E:
如果只讨论空载情况下的转速波动的话,在电源恒定的情况下,

原因主要是,电机转子的动不平衡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