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系统维护人员你都有些什么工具

楼主(2013-07-27):
作为系统维护人员你都有些什么工具和软件?

楼主:
二楼占楼 用于汇总。

系统维护,这个要有系统的原本安装盘、补丁、授权码等等软件。

再者就要有各种卡件通道精度测试工具,万用表、信号发生器、频率发生器、以及各种通讯接口。

还有控制系统中各种生产监控软件程序。

各种钳子、板子、螺丝刀、接线器。。。。。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万宝书——笔记本,各种平常处理维护维修故障等等的详细记录本,此时最便捷有效地工具。

网友A:
不错  大家讲一下实例应用更好了

网友B:
硬件软件工具都得有。缺一不可!

网友C:
优化大师

网友D:
系统维护,这个要有系统的原本安装盘、补丁、授权码等等软件。

再者就要有各种卡件通道精度测试工具,万用表、信号发生器、频率发生器、以及各种通讯接口。

还有控制系统中各种生产监控软件程序。

各种钳子、板子、螺丝刀、接线器。。。。。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万宝书——笔记本,各种平常处理维护维修故障等等的详细记录本,此时最便捷有效地工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系统维护,这个要有系统的原本安装盘、补丁、授权码等等软...

 东西真多。我们最多也就是各类软件、通讯线、笔记本、万用表、螺丝刀等等的电工工具套装。

网友F:
笔记本,编程电缆、移动硬盘里面的针对各个品牌的产品的软件,螺丝刀、万用表、斜口钳等等。。。。。。

网友G:
  我用得最多的是万用表、钳形电流表、组合工具(各种小型螺丝刀)、套筒扳手、RS232、RS485串口线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编程电缆、移动硬盘里面的针对各个品牌的产品的软...